[Ansys仿真] HFSS 3D Layout裁切原件链路仿真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办呜呜

楼主(2023-09-08):
    从10层板上裁了一段差分线,线长8inch左右,从顶层和底层换到中间层,扫频求解时提示内存不足。尝试删除了多余的部分和器件等方法,不知道还有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仿真内存需求?或者说对链路损耗进行仿真有什么别的有效方法?蹲蹲一位大佬解惑,手动献花❀❀❀

网友A:
    应该不至于;你需要先check一下板子,处理下细小的狭缝简化模型,然后再healing,之后再提交仿真试试;

网友B:
    降低仿真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至于;你需要先check一下板子,处理下细小的狭缝简化模型,然后再healing,之后再提交仿真试试;

    谢谢~不过尝试过后还是没成功

楼主(2023-10-09):
引用 网友B:
降低仿真精度

    谢谢~不过不降低仿真精度就没有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