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设计打卡

楼主(2023-09-09):
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了解了射频无源参数的意义,温习了耦合器的S参数的各个指标。

网友:
共有四个S参数:S11,S12,S21,S22,对于互易网络有S12=S21,对于对称网络有S11=S22,对于无耗网络,有S11*S11+S21*S21=1,即网络不消耗任何能量,从端口1输入的能量不是被反射回端口1就是传输到端口2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