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从第三网表改为第一网表,需要在画原理图上注意什么

楼主(2023-09-09):
    orcad从第三网表改为第一网表,需要在画原理图上注意什么呢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吧,你只是导出网表的格式不一样,画原理图不还是一样的规则。

网友(点评):
功能是夠用就就好, 但零件pin設定要像您這位大師說的要設開, 不設定為電源腳就要設開PIN的名稱, 不然第一類是轉不出來地, 是這樣嗎??大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吧,你只是导出网表的格式不一样,画原理图不还是一样的规则。

谢谢回复,画原理图规则不一样,同样的原理图,使用第三方会宽松一些,但不知道具体差异在哪里。

网友B:
    需要注意PCB封装管脚与原理图器件管脚一一对应,第一方网表PCB封装的管脚必须与原理图器件的管脚一一对应才可以,第三方网表PCB封装的管脚只要不比原理图器件的管脚少且pin number涵盖了原理图器件的管脚都可以导入,也就是说第三方网表的PCB封装管脚可以比原理图器件管脚多,但是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注意PCB封装管脚与原理图器件管脚一一对应,第一方网表PCB封装的管脚必须与原理图器件的管脚一一对应才 ...

谢谢版主关注并回复。
以上问题之前有了解过,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从其他线路copy过来的参考线路,有一些非法字符,比如下面这个,也是不能使用第一方网表,但可以用第三方网表。#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02poe-r10_(poe)_r0c_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