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跨IC做等长?

楼主(2023-09-09):
    做XNET时,如果是阻容,可以实现模型赋予,实现跨阻容等长。但如果是如数字隔离器这种IC想要做XNET等长,发现会报错illegal device value。
    请问大家排阻都可以为什么IC不可以呢,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谢谢!如下图想把数字隔离器做成XNET,实现cline 1 + cline 2为一段xnet,从而实现xnet等长。

网友(点评):
簡短回應:1.主要看你用什麼IC, 而只要你不要模擬, 硬搞就像排阻一樣設定IC就好. 2.有時IC前後也要分開等長. 3.看來就像一個懶得自己加總或寫SKILL的人,直接想要總長嗎??

楼主:
    因为有一段空间有限,不方便绕线,所以才考虑总长等长这种方案。

网友:
    分别以clk为基础做等长,把误差调到最小。

网友:
    这种好像没有办法吧,分别做

网友(点评):
是, 但IC是電感類是可以做XNET, 但兩邊還是要個別等長, 經過IC特性就有差.

网友:
    不用管   直接点ok进入下一步,然后弹出的界面里面有个Value选项,这个选项里面填一个非零的数就行(不要空着,也不要填零)

网友:
    尽量做小误差吧

网友:
    如果xnet设置不了可以发brd给我,我应该可以帮你上设置

网友:
    ic没做过,可以把分段的等长做小点

网友:
    546464845612341+6

网友:
    可以设置的,和排阻设置一样,相邻的是连通的,每个pin 脚之间加空格就行了比如1空格2空格3空格4,意思就是1和2连通,3和4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