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 2000 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09):
仿真时中断,output遇到问题,下边是问题描述,有大神遇到了吗

Simulation Start ...
NET1 Simulation Error:
Error 0999: V or I is expected in "PRINT/PROBE" curve name
1 error(s), 1 warning(s)
Simulation failed.

网友(点评):
大師你的電壓和電流, 沒設?? 或設錯??

网友:
还是毛老师分析的对

楼主:
感谢,是写错了,但是我试了几次,我一开始写的错的,改了以后保存还是原来的错误,只能重新开始设置,重新设置后好了

楼主:
毛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设置mask的问题,我在mask里设置了数据,mask宽度大概50几个ps,但是实际显示确实150多个ps,这是咋个回事啊

网友:
SPEED2000用的比较少

网友(2024-11-26):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我用的2021版本,一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5-06-05):
    能问下怎么解决的吗,我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如何修改V I 设置

网友:
    mask宽度是t1+t2,中心是1/2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