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点击后没有反应,重启电脑也没反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11):
artwork点击后没有反应,重启电脑也没反应,该怎么解决?

把pcbenv目录下面的allegro.ini,allegro.geo,allegro.mru文件删除
还有一种可能是
其实artwork窗口打开了,只是显示不处来, alt+空格+X即可切换过来

网友:
    1、点artwork
2、按alt+空格
    3、再按x
    4、拖动窗口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