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3,32位操作系统。拉线的时候,线自动消失,怎么修改设定?

楼主(2023-09-11):
    如图,我想再拉两根走线,把B4和B5接上,但是这个线来时自动消失,或者孔消失,请问在哪里设定下,可以走环形?

网友A:
    勾上allow loo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allow loops

    2.3版本没看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3版本没看到这个

那就取消勾选“Prevent lo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