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MX8MP开发板上实现SPI转CAN

楼主(2023-09-11):
飞凌嵌入式OKMX8MP-C开发板有两路原生CAN总线,但用户在开发产品时可能需要用到更多的CAN,这该如何解决呢?今天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一种SPI转CAN的方法,供各位工程师小伙伴参考。

说明

  • OKMX8MP-C核心板有两路原生的SPI总线,目前是将SPI1的引脚用作了LED和UART3的功能,SPI2做成了正常的SPI2接口。此处以SPI2转CAN为例,移植SPI转CAN芯片;

  • SPI转CAN芯片型号为:MCP2518,这款芯片可转出CAN-FD,若只需要CAN功能,可参照该方式移植MCP2515或其他芯片;

  • 本次移植的MCP2518芯片驱动来源是i.MX8MQ的源码(处理器中默认移植MCP2518芯片)。

01移植MC2518芯片驱动

在OK8MP-linux-kernel/drivers/net/can/spi/路径下创建一个文件夹——mcp25xxfd,将相关文件(包含.c文件、.h文件、Makefile、Kconfig等)放置到此文件夹中。

02补全对can_rx_offload_add_manual函数的定义

vi OK8MQ-linux-kernel/include/linux/can/rx-offload.h

添加:

复制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int</font> can_rx_offload_add_manual(<font color="rgb(198, 120, 221)">struct</font> net_device *dev,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struct</font> can_rx_offload *offload,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unsigned</font>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int</font> weight)

vi OK8MQ-linux-kernel/drivers/net/can/rx-offload.c

添加:

复制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int</font> can_rx_offload_add_manual(<font color="rgb(198, 120, 221)">struct</font> net_device *dev,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struct</font> can_rx_offload *offload,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unsigned</font>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int</font> weight)

{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if</font> (offload->mailbox_read)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return</font> -EINVAL;

      <font color="rgb(198, 120, 221)">return</font> can_rx_offload_init_queue(dev, offload, weight);

}

EXPORT_SYMBOL_GPL(can_rx_offload_add_manual);

03修改上一级目录spi/下的Makefile和Kconfig

vi OK8MP-linux-kernel/drivers/net/can/spi/Makefile

添加:

复制

obj-y     +=  mcp25xxfd/

vi OK8MP-linux-kernel/drivers/net/can/spi/Kconfig

添加:

复制

<font color="rgb(193, 132, 1)">source</font> <font color="rgb(80, 161, 79)">"drivers/net/can/spi/mcp25xxfd/Kconfig"</font>

04修改驱动配置文件,将MCP2518编译进内核

vi OK8MP-linux-kernel/arch/ARM64/configs/OK8MP-C_defconfig

找到:CONFIG_CAN_MCP251X=y

改为:# CONFIG_CAN_MCP251X is not set

添加:CONFIG_CAN_MCP25XXFD=y

05在设备树中配置时钟

vi OK8MP-linux-kernel/arch/arm64/boot/dts/freescale/OK8MP-C.dts

添加:

复制

clocks{
  mcp2518fd_clock:
  mcp2518fd_clock{
    compatible = "fixed-clock";

    #clock-cells = <0>;

    clock-frequency = <40000000>;
    };
};

06找一个引脚用作芯片的中断引脚

此处是将GPIO4_IO21用作了中断引脚。

vi OK8MP-linux-kernel/arch/arm64/boot/dts/freescale/OK8MP-C.dts

添加:

复制

pinctrl_ecspi2_can: ecspi2can{
sl,pins = <
   MX8MP_IOMUXC_SAI2_RXFS__GPIO4_IO21   0x40000
   >;
};

在设备树的ecspi2节点中进行修改

vi OK8MP-linux-kernel/arch/arm64/boot/dts/freescale/OK8MP-C.dts

从:

复制

&ecspi2{

    #address-cells= <1>;

    #size-cells= <0>;
    fsl,spi-num-chipselects= <1>;
    pinctrl-names= "default";
    pinctrl-0= <&pinctrl_ecspi2 &pinctrl_ecspi2_cs>;
    cs-gpios= <&gpio5 13 GPIO_ACTIVE_LOW>;

    status= "okay";

    spidev1:spi<a href="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 target="_blank">@0</a> {
        reg= <0>;
        compatible= "rohm,dh2228fv";
        spi-max-frequency= <500000>;
    };

};

<span style="float: left; margin-right: 5px;"><table width="98%" class="t_table"><tbody><tr><td>

<p style="line-height: 24px;"><font color="rgb(77, 77, 77)">改为:</font></p><div align="center">

<span style="float: right; margin-left: 5px;"><font color="white">[url=]复制[/url]</font></span></div>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ecspi2{

    #address-cells= <1>;
    #size-cells= <0>;

    fsl,spi-num-chipselects= <1>;
    pinctrl-names= "default";
    pinctrl-0= <&pinctrl_ecspi2 &pinctrl_ecspi2_cs &pinctrl_ecspi2_can>;
    cs-gpios= <&gpio5 13 GPIO_ACTIVE_LOW>;

    status= "okay";

mcp1:mcp2518fd@0{
            compatible= "microchip,mcp2518fd";
            reg= <0>;

            spi-max-frequency= <20000000>;
            clocks= <&mcp2518fd_clock2>;
            interrupts-extended= <&gpio4 21 IRQ_TYPE_LEVEL_LOW>;

        };

};

完成上述修改后即可进行编译,并用新生成的镜像烧写OKMX8MP-C开发板。

开发板验证

将MCP2518芯片接到SPI2的接口上,启动OKMX8MP-C开发板,启动后使用ifconfig -a命令查看,即可看到多出了1个CAN节点。节点生成后,即可按照用户使用手册【4.18 FlexCAN测试】章节进行测试,验证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SPI在控制外设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网友(2023-10-13):
    PCB快速抄板打样,批量加急生产超快样板:8小时样板出货超快批量;24小时 48小时批量加急    电话 微信同号198769163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