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问题

楼主(2023-09-11):
六层板,中间第三、第四层作为软板的走线层,但是软板处的连接器是贴片的,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置呢?把连接器放到第三层去么?

网友:
    第一次遇到软硬结合版

网友:
    之前都是硬板用插排和软板连接,像液晶后面的背板

网友:
    软硬结合板也称刚挠板。对于刚性部分的六层板,中间第三、第四层作为软板的走线层。但是对挠性部分(软板)来说,就是TOP层和BOTTOM层。在allegro具体设置可以看看附件

网友:
    在软板表层放个座子元件,同时第三四层把线也拉过去,焊盘大小铜皮复制到第三层,出GERBER表示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最近才做了一个类似的软硬结合板,如果软板上的铜皮在三四层,就将软板上的贴片放到三四层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工工艺说明里边需要备注清楚,这几个贴片需要做开窗,让把开窗做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才做了一个类似的软硬结合板,如果软板上的铜皮在三四层,就将软板上的贴片放到三四层上,不过需要注意 ...

    如何将器件放到内层呢?

网友:
    把连接器的焊盘change到第三层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层板,中间第三、第四层作为软板的走线层,但是软板处的连接器是贴片的,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设置呢?把连接 ...

参考设计打开看了,但是还没明白这个连接器到底是如何放入第三层,还请略加指点。

网友:
    设好软硬结合版的叠构后,零件会自动识别放在软板或者硬板的层面的。

网友:
    自动放上去的

网友(2023-10-12):
    设置好软硬结合板的叠层,对软板区域加一个zone 就可以吧。埋入器件的设置应该不适合软硬结合板。

网友(2024-02-21):
想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