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定义差分线时的matched勾不勾选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9-12):
    HFSS定义差分线时的matched框勾不勾选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吗?我想仿真一对差分阻抗50欧,共模12.5欧的差分线,发现勾选matched和不勾选时仿真结果有明显区别?所有这个matched对差分仿真的影响是什么?一般在仿真差分线时需要勾选吗?我看有的资料上是勾选的,有的又没有。

网友A:
    1、勾选matched,表示HFSS算出差分端口是什么样的阻抗,就等效于网络分析仪差分端口也是用那个阻抗去测试差分线。这个与Waveport单端口中的勾选归一化阻抗物理意义是相似的。——何老师的直播课程中讲过。

2、如果不勾选matched,表示网络分析仪就用你定义的阻抗,去测试差分线。

3、无论是否勾选matched,你所提取出来的S参数文件*.SNP,都转化成了独立的端口的SNP,去掉了差分特征(一个差分端口,相当于两个独立端口),且每个独立端口都是标准的50欧归一化阻抗。
4、如果差分线是长链路中的一部分,那么是否勾选matched,影响HFSS中观察到的差分线S参数结果(因为端口阻抗不同,所以S参数也不同),但,不影响长链路的整体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勾选matched,表示HFSS算出差分端口是什么样的阻抗,就等效于网络分析仪差分端口也是用那个阻抗去测试差 ...

感谢老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