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pith的封装,PCB处理完扇出和走线后,国内真的有能满足加工生产的板厂嘛?

楼主(2023-09-12):
    麻烦各位大佬推荐下可加工生产的厂商,谢谢!

    这么小pith的封装?? 主要不是用封裝找PCB廠商, 要用你畫的圖, 找廠商, VIA on PAD 廠商很多, 重點在於你的畫的圖是什麼規格.

网友:
    0.35pitch的bga只能做盲埋孔工艺,内层布线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盲埋孔,或一定到鐳鑽.

网友(点评):
重點在BGA只有二層(算內外層)不用盲埋孔, 三層可能要盲埋孔(6x6PIN,若沒連接拿掉PAD,有可能不用盲埋孔.)

网友:
    0.35mm pitch PCB生产工艺很成熟了。板厚合适的话打6/12的机械孔,四层板,内层勾选“unused pin/via suppression”,或者好好挪一下via 位置,两层板fan out也是可以尝试的,生产成本还可以降低一些。

网友(2023-10-13):
    要看原理图的pin定义,这种封装做通孔的话,把没用的pin 从封装中删除,这样就扩大扇出的通道了

网友(2024-11-01):
    打盲孔就好了,稍微贵一点

网友:
    这个可以做出来,我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