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看懂EMC整改知识:原来竟然如此简单!|深圳比创达EMC(上)

楼主(2023-09-12):
    看懂EMC整改知识:原来竟然如此简单(上)?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电磁兼容性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因此,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
    各种运行的电子设备之间的干扰主要以电磁传导、电磁感应和电磁辐射三种方式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对运行的设备和人员造成干扰、影响和危害。
    EMC 整改六步法
    EMC 整改六步法如下:第一步查找确认辐射源,第二步滤波,第三步吸波,第四步接地,第五步屏蔽,第六步能量分散法。具体思路如下图所示:

    第一步:查找确认辐射源的方法有排除法、频谱分析仪频点搜索法、元件固有频率分析法。而排除法包含有拔线法、分区工作排除法、低电压小电流的人体触摸法,区域屏蔽排除法。元件固有频率分析法是指对一些元件的固定频率及其倍频频率分析归类法,如晶振和 DDR 等元件的工作频率都是固定的。
    第二步:滤波一般分为电容滤波、RC 滤波和 LC 滤波等;

    第三步:吸收电磁波方法有电路串联磁珠法、绕穿磁环法和贴吸波材料法。使用吸收电磁波方法时要特别注意:辐射超标电磁波频率必须在所使用的吸波材料所吸收电磁波频率范围之内,否则造成吸波法会失效。
    第四步:接地法一般分为单点接地法和多点接地法。
    第五步:屏蔽法一般有加屏蔽罩屏蔽法、外壳屏蔽法和PCB 走线布局屏蔽法。
    第六步:能量分散法是指一些被测物的控制软件可利用展频和跳频等技术对能量集中的频段进行展宽频率带宽和跳变频率实现分散频段能量,从而使附加在单点频率上的能量降低,也就是起到了单点频率辐射的电磁波强度降低的功效。故此法对尖峰毛刺形波形的频率辐射超标会起到显著效果,对包络形波形频率辐射超标起不到明显作用。
    这个EMC整改六步法比较适用于常见电子设备的整改。但上面的6种方法,其实小编认为它们虽有助于提高 EMC 辐射整改效率,节省周期,快速通过EMC测试,但其并不是根本性解决EMC问题的方案,EMC的问题最理想还是在设计端就进行考虑,而不是事后用一些“围追堵截”的方案来应急。

网友:
    磁珠在EMC方面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