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转pads 完美方法

楼主(2023-09-12):
    大家好,最近发现一些封装比较特殊——比如是异形PAD,导致无法转为PAD,或者allegro里面的net,有保护非法字符的,封装名过长的等这些好像都无法成功转为pads格式,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好方法或第三方工具等可以做到完美转换的?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转么?

网友(点评):
因人而異, 主要在allegro是否為統一的操作方式.

网友:
    没有完美转换这一说,肯定是会报错的,网表封装都得重新更新,不过布的线都是可以用的,规则改改, 大的板子的话也比重新画快

网友(2023-10-19):
    高板本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