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23-09-12):
        前几天调试一块板子的时候,不接J-Link烧录器,板子正常运行,接上J_Link烧录器在线仿真时,有一个引脚死活拉不上去。仔细检查了程序对于这个引脚的配置,发现没问题,用万用表测试硬件电路也是没有问题。
    后面翻看了芯片手册,查看了该引脚的描述,发现这个引脚是JTAG的JTDO脚,复位以后主功能就是JTDO,所以就导致了引脚电平拉不高的现象。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管脚复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