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眼图mask编辑

楼主(2023-09-12):
各位大佬,有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的吗,眼图mask设置完成以后和显示出来的不一致,明明设置的是0.35个UI的mask,显示却是将近一个UI

眼图设置完成以后,形状和周期和设置不符

眼图设置完成以后,形状和周期和设置不符

网友:
这个我我遇到了,我也还没有解决

网友:
    0.25UI换算成时间,中间是0.5,左右各加减0.25UI/2的时间即可

网友:
    标准MASK是在一个UI中,测试的结果在2个UI,需要加UI的offset

网友:
    这是啥软件!

网友A:
    算错了!还需要加上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还需要加上OFFSET

    您能给贴个图不

网友(2023-11-27):
    还需要加上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