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中孔的问题

楼主(2023-09-13):
如图,一个打在pad正中间,一个打偏了对生产上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是要问对生产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点评):
取決於你的防銲加多大和鋪銅, 沒正中間的PAD會變大, 吃多了點錫膏.

网友A:
    工厂生产出来是看不到孔的,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這只是基於PCB制作完, 沒上件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生产出来是看不到孔的,没有影响

你这个是基于树塞的基础上了

网友(点评):
一定要塞, 不然怎銲零件. 塞完還要加銅箔在孔上.

网友:
    非焊接面半塞

网友(点评):
VIA on PAD, PAD不是銲接面嗎?? 來打醬油的嗎??

网友B:
    如果没有要求板厂树脂塞孔+电镀填平的话,在焊盘上是会看到通孔的,无论via在正中间还是在边边上

网友(点评):
电镀填平?? 电镀的基礎在於導體, "橡膠"不是.

网友(点评):
电镀填平 = 电镀塞孔. 樹脂塞孔會另外處理,填平PAD銅箔.(但拆拔零件容易掉, 但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要求板厂树脂塞孔+电镀填平的话,在焊盘上是会看到通孔的,无论via在正中间还是在边边上

焊盘上有通孔过回流焊可能会漏锡

网友:
    树脂塞孔电镀填平就没啥问题,如果是油墨塞孔,打在边缘会好一点,不过这种小器件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基于树塞的基础上了

    你都盘中孔工艺了还不塞孔你的零件会虚焊的

网友:
    建议这种情况做树脂塞孔,否则容易漏锡。

网友:
    钻孔在盘上如果不树脂塞孔,电镀整平的话,在SMT的时候会漏锡膏,导致虚焊,背面也容易产生锡珠。如果塞孔加电镀整平的话,得加钱。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这种还是树脂塞孔电镀填平比较好,油墨半塞孔的话用最小孔试试吧

网友:
    一般不在PAD上打通孔,否则需要树脂塞孔+电镀填平,当然成本上也要高很多,  盲孔是可以打在PAD上的

网友:
    如果产品性能要求不高可以做半塞孔,高阶产品需要所树脂塞孔。

网友:
    如果做塞孔的话,没什么影响

网友:
    使用树脂塞孔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