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不同段到GND不同

楼主(2023-09-13):
    如图:因为特殊原因,单端50的线需要分为两段,线宽/到地为0.1/0.08,线宽/到地为0.07/0.2。请问有什么办法让线自动去避让吗?加了特殊区域不行,目前使用Keepout去避让的,但是不美观修改也麻烦。

网友:
    兩個CONSTRAINT REGION,分別框兩個區域,交界處可能要細部修整。

网友(点评):
一個常態就好, 設一個就好.

网友:
    用skill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貢獻一下給他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種方式:

    1.設t點. (較麻煩.)

    版本16.6。直接跨区域它是按照最大距离避让的

网友(点评):
設定問題, 主要以特殊區域優先, 再Pin-Pair . 我不知道你怎設的(我無法詳細看到.). 無法幫你排除, 自己努力了.

网友(点评):
就像你說特殊區域不行, 其實是可以的.

网友:
    在相应层画一个区域规则,在规则下边建一个net class,只让单端50的class遵循

网友(2023-10-13):
    线转铜皮,再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殊區域間距 要設 shape_void_cline_region. (17.2以上)

    16.6 沒有 shape_void_cline_region 設定.

    设T点的想法很特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