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器件PCB,焊盘脱落或偏移问题~~

楼主(2023-09-14):
在模块的失效分析报告中,存在许多焊盘脱落或偏移的issue。对于高密度器件PCB,pin pitch小于0.5mm,pin square很小的情况下,我认为把laser via打在pin上应该可以改善焊盘脱落或偏移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器件密,焊盘小,温度稍微高一点就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質問題, 包括壓合的問題及膠的問題. (主要大多數)
    2.防銲問題,PAD露出過大,(次要, 板廠技術不足的會要 ...
    Got it!版主能推荐一些高Tg值,低CTE的板材吗?谢谢!

网友(点评):
沒有用, 1.板材穩定是原生FR4的二層板,廠商:南亞. 2.主要在各廠用的壓合膠和工序,都不同. 3.公司要的價格戰, 價低者得, 都不是工程師能選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Got it!版主能推荐一些高Tg值,低CTE的板材吗?谢谢!

    Got it!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