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9-14):
一直用pads画板,用allegro画的就很少,现在想做一个椭圆形焊盘,钻孔是圆形的,我做的Flash也是圆形的,可制作焊盘时检查是错误的,是什么原因?难道Flash也要做成椭圆形的吗?

网友:
    这里的提示信息跟内层的Flash毫无关系,如果英文不熟悉,可以借助翻译软件看看它说的是什么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因为Flash的内、外径大于焊盘钻孔直径才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

楼主:
    谢谢,我想问的是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但鋼板層, 還是不建議做.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重新填写了参数,和昨天的一样,检查又没有错误提示了。

楼主:
    谢谢!这个我会做,但我想说的是,焊盘是椭圆的,钻孔是圆的,只是觉得中间层FLASH没必要做成椭圆的,做成圆形的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点评):
為什麼會做椭圆的呢??你的認定是什麼呢??......是PAD鑽孔後剩下Pad肉厚太少, 為了增加吃錫量和防止破孔, 是我要做 Thermal Relief 一樣椭圆, 在內層是防止破孔和增加導通量及剥離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