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椭圆焊盘,圆形钻孔,如何制Flash?

楼主(2023-09-14):
我想做一个椭圆形焊盘,钻孔是圆形的,如图。我做的Flash是圆形的,但焊盘检查时提示是错误的,是不是Flash也要做成椭圆的?请高手指点!感谢大家解答。

网友:
    椭圆形 Flash 制作相对较为麻烦,以往都是通过2个圆,一个矩形块,之后合并成一个图形,然后挖孔,再开槽,之后通过旋转,镜像 等得到想要的椭圆形flash。 这方面的话,csdn上有类似的教程,你可以看看。
    当然,还有一种变通方式,就是不要做成外形是椭圆的,最外边外形是 矩形的,制作flash 相对容易一些。

楼主:
    你好!我会做椭圆形Flash的,我问的是做成圆形的为什么会报错,图片上有完整的设置参数,圆形的钻孔不应该做圆形的Flash吗?

网友:
    这里的提示信息跟内层的Flash毫无关系,如果英文不熟悉,可以借助翻译软件看看它说的是什么

楼主:
    我的钻孔是0.85,焊盘是1.8,如果与Flash没关系,那还有什么是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把檔案發上來把, pad和Flash 二個, 個人猜想在 Flash 問題較大.

网友:
    现在还有很多人做负片吗?如果不做负片为啥还要设计 flash sym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