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走线很卡

楼主(2023-09-14):
走线的时候,每次点击鼠标左键,就会弹出对话框,SigNoise Errors/Warning对话框里面一直滚动显示Field solution failed for STL_0S_1R_38529,底部命令行滚动显示Executing command: bem2d ,最后是Field solution failed for STL_0S_1R_37854;这是咋回事啊;要卡好久,烦得很;走一根线要花10分钟;

网友:
    关掉立即模式

网友:
    以上如果不能解决,看看C盘-Windows-Temp文件夹内是不是有很多不知的文件,如果是,全部删除,重开画图软件试试。最近也遇到这个同样提示的问题,只是特定某些信号才会,不是全部。

楼主:
    在哪关闭立即模拟?请教

网友(2023-10-31):
    目前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   不知道怎么解决    有没有大神  拜托

网友:
    有没有铺铜?
    关掉动态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簡單的解決方案是刪除 interconn.iml 的本地副本 - 該文件應位於 .brd 所在的工作目錄中。

    2. 關閉立 ...

17.4好像没这俩个选项,不过我走线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