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IBIS模型分析

楼主(2023-09-15):
本节主要介绍了了IBIA模型的背景,模型的结构,模型的检查

网友:
在IBIS出现之前,仿真主要依靠SPICE模型,由于SPICE模型规模庞大,通常仿真都非常耗时,且提供SPICE模型存在泄密的风险。而IBIS并不考虑IC内部的电路,只关注输入输出部分,因此不会泄露厂商的知识产权,且可以将仿真时间压缩一到两个数量级,大大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