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TDR过孔阻抗

楼主(2023-09-15):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我仿出来的TDR过孔处阻抗增大了呢,伴随地孔也是打了的。过孔参数 孔径:8mil    焊盘:16mil 板厚:1.6mm  走线是从表层换到底层,没有stub,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TDR

TDR

网友A:
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3.5G的频率

网友:
    还要看连到过孔的线有多长、多宽,端口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
    寄生电感大的话会导致阻抗提升,可以把反焊盘改小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反焊盘优化导致有一截线完全没有参考,导致阻抗很大

网友(2024-01-12):
    怎么设计保证过孔阻抗在4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