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优于EM370的PCB板材,望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23-09-18):
目前公司在开发一款电源模组,PCB板材使用的是EM370,但是该板材的热性能貌似不能满足TCC要求,有哪位大神能推荐一款热性能优于EM370的PCB板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你的需求. (找錯方向, 會處理很久.)

1.產品測試或模擬完, 最高溫度可接受, 但板材耐溫不足,  ...

    Got it.Tks!
看起来我们的产品应该是散热(铜厚)的问题......

网友:
    EM-370Z比EM370D要好一点,是爆板问题吗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请联系我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请联系我讨论

是TCC后,大量的solder crack问题,开始怀疑是板材选型不对,CTE太高,现在看来应该是铜厚和散热方式的问题~~

网友C:
    超过20A以上的电流尽量都要通过BUSBAR引出到外部走,PCB本身没法过太大电流。另外,更好的材料有Autolad2G,R-1566(W/WN)。都是BMS上面用的,散热的问题可以考虑铝基板+散热片的组合,推荐铝基板的材料有LAIRD 1KA06,BERGQUIST HT,Rogers 92ML。

网友B:
    整体PCB设计和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B:
    比如设计铜厚和承载电流,具体布线,散热设计。焊点开裂具体在哪里,还是每个地方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PCB设计和应用场景是什么

模块由两块PCB(16层+6层+任意层HDI),中间夹一颗电感的三明治结构构成,应用在Tesla Dojo超级计算机的电源管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20A以上的电流尽量都要通过BUSBAR引出到外部走,PCB本身没法过太大电流。另外,更好的材料有Autolad2G ...

Got it!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模块小型化的要求,没有办法采用BUSBAR的输出方式。公司的电源模块的电流都是通过类似BGA,LGA等封装的形式输出。铝基材是否可行,我还需要调研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设计铜厚和承载电流,具体布线,散热设计。焊点开裂具体在哪里,还是每个地方都有?

    一般表层铜厚都在2oz左右,内层铜厚在3oz左右。我们有具体DOE report,晚点可以贴出来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20A以上的电流尽量都要通过BUSBAR引出到外部走,PCB本身没法过太大电流。另外,更好的材料有Autolad2G ...

您有相应材料的datasheet吗?比如Autolad2G,R-1566(W/W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有相应材料的datasheet吗?比如Autolad2G,R-1566(W/WN)

https://www.syst.com.cn/cn/product/info_10.aspx?itemid=5931
    https://www.docin.com/p-12955862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syst.com.cn/cn/product/info_10.aspx?itemid=5931
https://www.docin.com/p-1295586216.ht ...

    Got it.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问题,请联系我讨论

是TCC后,大量的solder crack问题,开始怀疑是板材选型不对,CTE太高,现在看来应该是铜厚和散热方式的问题~~

通用Pcb板材一般热膨胀系数都差不多。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可靠性就没过,或者装焊不达标

网友:
你们按照什么标准做的,多少个循环,锡球裂纹有无统计,有无超标呢

网友(2024-03-21):
您好,联系我一下。13922912041  我公司是专门做特种金属类pcb基板的。专门为客户解决半导体导热散热方面的问题,各种材料和工艺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