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RS485总线浪涌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18):
    在各种通讯方式当中,RS485总线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因其接口简单、系统运行稳定和通讯速率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但由于RS485总线一般传输距离较长,且经常暴露在外,所以非常容易受到电磁干扰,而浪涌干扰已经成为485通信使用中最常遇到的问题。
    下面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RS485总线在防浪涌实验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一、问题描述
    被测产品为一个RS485控制终端,要求按照GB/T 17626.5标准进行差模±2KV和共模±4KV浪涌抗扰度测试,共模±4KV时测试通过,但在差模±0.5KV测试过程中发现485芯片被打坏,端口实物图如下:

    二、整改过程
    1、通过端口图发现,485端口的A/B两根线各有一个陶瓷气体放电管对地,但是两线之间的防浪涌器件没有贴,基于先加后减整改验证原则,所以优先补贴一个SMB封装的TSS器件BTRTP0300SB进行测试验证,如下图:

    验证结果:差模±0.5KV通过,但测试±1KV时,485芯片打坏。
    2、通过补贴TSS器件,虽然仍不满足要求,但是发现样机抗浪涌能力有改善,所以改用更大通流的TSS器件BTRTP0300SC再进行测试验证,如下图:

    验证结果:差模±1KV时,485芯片打坏。
    3、总结第1和第2步的测试结果发现,A/B线之间所并的TSS器件有工作,但是用通流更大的TSS器件确对结果没有较大改善。由此得出,TSS器件的性能发挥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所以把TSS器件改为并在保险丝前级再进行验证,如下图:

    结果:差模±2KV测试OK。
    三、分析和总结
    1、布板设计时,在考虑成本和空间要求的同时,还需要考虑预留相对较足的防护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浪涌)。
    2、在整改浪涌时,仅仅选择合适的防护器件远远不够,还需要同时考虑电流回路的走线线径、长短、周边结构设计等等,在出现问题时,需多方面通盘去考虑,才能更好的找到问题点所在。

网友:
    485接口在项目中用的特别多,一定要注意防浪涌,很容易烧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