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谐振频率

楼主(2023-09-18):
电容的谐振频率

单纯的电容或者电感哪里来的谐振频率一说?对应的谐振频率不是有LC或者RC才对吗?R和L都是未知的情况下,这些谐振频率

网友:
但是电源用的都是0.1uf 的滤波,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寄生参数。不同的封装对应寄生参数可以百度

网友:
    实际的器件是非理想模型,频率高了他的寄生成分会使其原有的特性发生改变,在谐振频率前电容呈现容性,超过谐振频率,电容呈感性

网友A:
    老校友了,西电啥时候设立的这个学院

网友:
    这应该是高频的时候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校友了,西电啥时候设立的这个学院

什么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啊  。。。

    你截图不是西电的资料吗?这理解不了?一个电容的谐振点都搞不明白,也难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