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ORE电加磁珠问题

楼主(2023-09-19):
仿真发现加磁珠抑制高频纹波,但是低频(100KHZ左右)纹波增大了,是这样吗?实际应用的时候CORE电要加磁珠吗?3 B3 }& g& K3 j2 z& m

网友:
磁珠数值大小有没有关系

网友:
    CORE电一般不加,一般是PLL的会加

网友:
    加磁珠干啥?加磁珠对高频纹波影响不大,但是对低频会有影响

网友:
    最好做一下波特图

楼主:
    没错,应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