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can't faind window: form.upd_element

楼主(2023-09-19):
    用script录制了一个更新封装的脚本。用skill仿照这个格式生成同样的脚本。通过窗口replay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直接用skill运行这个脚本会提示can't faind window: form.upd_elemen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can't find window; form.upd_element

网友A:
    调用更新封装的命令没写好,导致窗口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更新封装的命令没写好,导致窗口没打开

    窗口能打开,但是没有接下来的动作。而且无论时通过菜单script里的replay 还是在commond栏里输入replay xx.scr。这个脚本都能正常运行,就是通过skill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暂时没有找到不能操作窗口的原因。
         为了实现相同的功能,这里换了一个思路,直接用allegro skill函数实现封装的更新,下面把核心的内容贴出来,供大家参考,有更好的思路也可以分享。
    代码核心部分在16.5和17.2上都已经做了验证。

    1. (defun AUpdatefootprint()
    2.    ...........;这里省去的是footprint_list的获取过程,不同情形获取方式不同。
    3.   if( (nequal footprint_list nil) then
    4.
    5.         axlDBIgnoreFixed(t)
    6.     when( footprint_list
    7.                   axlDBCloak( 'UpdateSigsym(footprint_list) 'shape)
    8.         )
    9.         printf("\n====Refresh successfully !---\n ## ")
    10.    else
    11.         printf("\n====No Symbol listed to refresh!---\n ## ")
    12.   )

    13. )

    14. (defun UpdateSigsym (footprintdatebase_list)
    15.         i=0
    16.         foreach(footprint_db footprintdatebase_list
    17.                x=axlRefreshSymbol(footprint_dbfootprint_db)
    18.            if( (equal x nil) then
    19.                         printf("%s--failed to refresh\n" footprint_db)
    20.                    else
    21.                         i=i+1
    22.                         printf("%d--%s--refreshed\n" i,footprint_db)
    23.
    24.                    )
    25.           )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