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极性器件方向一致性

楼主(2023-09-20):
    在PCB设计规范上读到极性器件(例如电解电容等)在布局时尽量让极性方向一致,想求助各位大佬,这么布局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明白,但是一般找个规则做就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明白,但是一般找个规则做就不会有大问题

哈哈,还是想多了解一下原因,毕竟做这一行的想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想多了解一下原因,毕竟做这一行的想搞清楚。

    你说的有道理,知道原理,才能更好的设计

网友(2023-11-29):
    方向一致才能更好地手工焊接啊,你想想如果有很多个电解电容,而且摆放方向有4中,那手工焊接是不是很费劲,因为你要考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4个方向,万一贴错一个了那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