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通孔封装需要做热焊盘嘛,还有AD设置层叠大家是都设置正片还是正负片配合使用?

楼主(2023-09-20):
学习AD是在ad的规则里面看见了负片层可以设置十字花连接,所以想AD里面做封装应该不用做热焊盘把(虽然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就是设置层叠时看见好多人基本都不设置负片,都全是正片,想问下大家用ad工作时层叠使用负片层嘛?因为负片有个内缩,和分割铜的时候有像allegro里面anti etch一样的分割线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在板子画完后,在需要散热的地方打上通孔,这种还方便

对的,这个方便

网友A:
    也可以在板子画完后,在需要散热的地方打上通孔,这种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