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On A Net, Boundary/All 删除不了,

楼主(2023-09-20):
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种 问题.

网友A:
    这个shape有一个隐藏属性 FIXED_PRIVATE 为t,通过edit ——propertied删不掉,可以通过skill进行删除。输入以下命令就可以删掉该shape了。

    1. skill axlDBDeletePropAll("FIXED_PRIV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hape有一个隐藏属性 FIXED_PRIVATE 为t,通过edit ——propertied删不掉,可以通过skill进行删除。输 ...

    高手在民间,给大神点赞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hape有一个隐藏属性 FIXED_PRIVATE 为t,通过edit ——propertied删不掉,可以通过skill进行删除。输 ...

    能通过这种方式处理此类问题是真的厉害

网友:
    又是来学习的一天,学过,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