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贴片 BGA四个角的PIN脚存在连锡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21):
    BGA 贴片 BGA四个角的PIN脚存在连锡问题,求解决方法
    焊盘尺寸:0.22MM
    PIN间距:斜边Picth:0.35 MM; 直边Picth:0.495MM

网友:
    只能返回焊接厂,让重新焊接

网友:
    画丝印隔开

网友:
    这种很可能是由于出现鱼尾巴焊盘造成的,采用绿油定义焊盘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钢网开小点,调炉温,控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