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钢网时,光学点的位置是否需要开钢网

楼主(2023-09-22):
    请问,开钢网时,光学点的位置需要开钢网吗?

网友(点评):
要, 有些印刷機器,也是抓光学点定位, 所以要開, 也可看是整體偏移, 或某部份偏移.

网友:
    个人觉得不需要,只是为了机器识别,上锡了反而没那么好识别

网友(点评):
那噴錫板, 不能上SMT嗎??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点评):
你手工是可以不用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問你 Fiducial mask 為了怕不好識別, 必須要和一般PAD有什麼不同呢??

个人理解:
1:亮铜点边缘1mm内无其他亮铜(例如焊盘);
    2:最好为圆形亮铜点;

网友(点评):
是和其他銅箔單邊間隔1.1mm(為了防銲誤差多了0.1), 防銲也是單邊大1mm, 所以代表區分的很明確, 不會辨識不到. https://kknews.cc/zh-tw/news/jaoojn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亮铜点边缘1mm内无其他亮铜(例如焊盘);
2:最好为圆形亮铜点;

aarom      是和其他銅箔單邊間隔1.1mm(為了防銲誤差多了0.1), 防銲也是單邊大1mm, 所以代表區分的很明確, 不會辨識不到. https://kknews.cc/zh-tw/news/jaoojne.html

这点你考虑得更细,更精准,理论上是这个距离越大越利于识别;

网友(2023-10-25):
    一般不需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