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dxf看不到图层

楼主(2023-09-22):
allegro导入dxf看不到图层,图层是空白的,该怎么办

网友:
    把所有层打开,然后把工作区域放大,看是否导入成功先?

网友:
    单位对不对?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右上角 ,图区加大一点。再看看右上角(那是机构没有吧YZ坐标定在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