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高版本AD元素选择模式

楼主(2023-09-24):
请教一下,AD17以前的版本,用鼠标左键点击PCB时,如果有多个元素会先弹出选择项。后续的AD版本会直接选中其中的元素,只有双击才会出现选择项。我想改回原来的选中方式,要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教程比较基础,你看看

网友:
    高版本多了个筛选器,可以只选某一类或几类元素或全选,你把筛选器的选项都打开,多个元素有叠在一起,你点击他们,一样也弹出这选择项

楼主:
    挺简单的,高版本这个勾默认不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