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物料损耗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25):
1、安装元件物料时撕料带过长,压料过多造成不必要的物料遗失损耗
解决方式:培训操作人员作业时,装料时保留两三个空位,压料至料窗可见物料即可,这样就可以检查FEEDER齿轮位置和卷带张力。
2、FEEDER安装后TABLE上有杂物而造成不到位、晃动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培训操作人员作业时,装FEEDER时检查机器TABLE和FEEDER 底座是否有杂物,转拉时清洁机器TABLE。
3、物料盘未正确安装到FEEDER上造成卡盘、FEEDER TAPE浮高抛料;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换料时必须将料盘装到FEEDER上。
4、未及时清除卷料带而造成张力改变、不卷带、送料不良和FEEDER TAPE浮高抛料问题;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换料时必须将卷带清除干净
5、因放反板、跳错板、擦板等造成损耗;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按作业指导书操作,在指导书上标示拼板位置、进板方向和注意事项。
6、看错料站位、P/N造成错料;
解决方法:培训操作人员核对物料P/N和机器报警显示、排料表的站位。
7、因物料数量错误、多出PCBA、物料误作料盘丢失;
解决方法:要求物料员进出生产线所有物料、PCBA必须清点数量和登记当班核对生产数量和拉存数量。
8、所编辑的程序中包装参数设置不对,所用送料次数与包装PITCH 不符造成抛料;
解决方法:根据物料包装修改PACKED DATA。
9、所编辑的程序中贴装位置与站位设置错误造成错料;
解决方法:做程序时核对BOM表和图纸,贴出首检板要重新确认核对BOM表和图纸。
10、生产过程中FEEDER、NOZZLE和物料原因产生的抛料,技术员未及时跟进抛料数据造成大量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跟线技术员必须实时监控机器运行状况,机器报警时必须现场处理观察。每小时抛料报表必须技术员签名确认并填写改善措施,有签名确认两小时未处理的必须要解析原因并上报助理工程师处理。
11、未扣好Feeder盖,未检查Feeder便上料
解决方法:要求操作人员按WI要求作业,安装前后都检查FEEDER。技术员和管理检查确认。
12、FEEDER随便叠放造成变形、FEEDER STOPPER随便拆卸乱放;
解决方法:要求操作人员所有FEEDER必须放置在FEEDER车上。严禁叠放、乱放,严禁乱拆FEEDER配件。
13、不良FEEDER未及时送维修重复使用而造成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操作人员将所有不良FEEDER标识清楚送FEEDER维修站维修、校正。

网友:
    在SMT的过程,器件浪费是很大的,需要有完善的质量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