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在快速上下电时,输出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使用TI的是TPS82085SILR,在板子快速上下电时出现3.3V输出异常,只能输出0.8V,查了一些资料还是找不到原因。请教群中大神,看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网友:
    测量FB的电压是多少。 尝试一下 在R153边上并电容 。减少R153/R166的值

网友:
    快速上下电时候,当下电时候,输入和输出都降到500mV以下了吗?输入和输出都并一个200Ω电阻到GND,用示波器测量下输入输出波形,快速开关机试试。

网友:
    楼主你看看规格书关于PG的定义,最好不要接地,应该就是你直接接地造成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测输出输出的波形,有波形才好分析

网友:
    暂时未遇到
1.用示波器查看异常情况下各个端口的电压波形再作分析
2.联系TI的FAE或者官网提问咨询下
    3.看下layout有无问题

网友(2023-12-05):
    降压芯片,加一个续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
    7.3.4 Switch Current Limit and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Hiccup-Mode)
The switch current limit prevents the device from high inductor current and from drawing excessive current from the battery or input voltage rail. Excessive current might occur with a heavy load/shorted output circuit condition. If the inductor peak current reaches the switch current limit, the high-side FET is turned off and the low-side FET is turned on to ramp down the inductor current. Once this switch current limits is triggered 32 times, the devices stop switching and enables the output discharge. The devices then automatically start a new startup after a typical delay time of 66μs has passed. This is named HICCUP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The devices repeat this mode until the high load condition disappears.

    TI TPS82085 會不會因為瞬間的負載太大一直在重啟(後面的電容太大),斷掉後面的電路或拿掉後面的大電容看看。

网友:
    1.先将3.3V后级输出断开,看看DCDC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需要查一下后级?2.如果不正常,看一下输入、输出的波形。根据波形再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A(2024-12-10):
    做个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录:

    1、PG引脚是否正常;
    2、FB反馈引脚的精度、阻值过大导致的偏差;
3、是否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