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插件的背面区域内器件无法高亮问题

楼主(2023-09-25):
如题,调丝印时想高亮插件的背面区域内器件,总是无法选中,首先选中的都是反面的那颗插件,这个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设置一下选择过滤器,将器件取消选择,保留丝印选择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964
    看看这个帖子里边的,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注意当前active的层是哪层,然后照楼上说的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