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电路分析,某个公司的面试题

楼主(2023-09-25):
大神们看看这个电路分析,某个公司的面试题

网友A:
standby无论高低都有5V输出。
将3906改为3904后电路可控。standby输入低,mos关闭。输入高,mos打开

网友:
图画的真拉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ndby无论高低都有5V输出。
将3906改为3904后电路可控。standby输入低,mos关闭。输入高,mos打开

standby用5V的电平可以控制。用3.3V,PMOS不一定会打开导通,功率Pmos,Vgs 0.7-1.5的门阀电压,批量产,有的通有的不通,nice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andby用5V的电平可以控制。用3.3V,PMOS不一定会打开导通,功率Pmos,Vgs 0.7-1.5的门阀电压,批量产,有 ...

1. 控制mos的是5V,不是3.3V。
2. 现在低压功率mos手册会给4.5V和10V两个导通参数。10V导通内阻稍微小点。一般在2.5V就能导通。
3. 就算是3.3V控制mos。3.3V提供给3904三极管后,肯定是完全导通的。ce电压基本是0,那么上面mos的gs电压也是3.3V。这个电路是典型的3.3V以上控制电路。
4. 板卡已经量产,不能修改pcb。5V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控制mos的是5V,不是3.3V。
2. 现在低压功率mos手册会给4.5V和10V两个导通参数。10V导通内阻稍微小点 ...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1,如果按照你的要求,将3906换成3904,控制端3.3V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类电路用3904或者nmos-2N7002更加常见
2,如果3906还是用3906,那么控制端用5V电平控制也是可以的。但是用3.3V就会有问题,当输入0V,PMOS导通,当输入3.3V,三极管E级应该再4V左右,这样PMOS的Vgs电压在-1V左右,根据规格书Gate threshold voltage:-0.7 ~~-1.3V,这个PMOS管的状态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