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17.4点击copy命令后,选择要copy的东西,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让copy,如何解...

楼主(2023-09-27):
cadence17.4点击copy命令后,选择要copy的东西,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让copy,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我出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env,或者换个试试

网友A:
兄弟,我前天还同样问这个问题,昨天解决了。分享一下,希望可以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我的情况如下:执行COPY命令,结果却跳转到别的命令上,是因为COPY和一个SKILL冲突了,(SKILL名为solder_paste.il,我俩或许用的为同样的SKILL),删除此SKILL,问题解决。至于为什么SKILL与ALLEGRO-COPY冲突,我就不知道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前天还同样问这个问题,昨天解决了。分享一下,希望可以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我的情况如下:执行CO ...

多谢分享,目前确定的是只跟17.4有冲突,17.2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