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3D Layout在扫频求解时电脑关机,啪的一下,很快啊

楼主(2023-09-27):
    将PCB上的链路裁切下来仿真,在求解时候电脑时不时会直接关机断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避免这样的问题吗?蹲蹲大佬解答~~

网友A:
    电脑配置怎么样。仿真电脑配置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怎么样。仿真电脑配置要高一点

    应该还好吧。。

网友B:
    看一下HFSS工程中MESH的网格数量,是不是网格剖分的太多了

网友C:
    电脑截图的电脑咋那么熟悉,通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截图的电脑咋那么熟悉,通讯的吗

    漏漏漏,不要猜这种很让社恐人害怕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HFSS工程中MESH的网格数量,是不是网格剖分的太多了

    好滴!谢谢~我看看去

网友(2023-12-05):
引用 楼主:
    应该还好吧。。

    我能问一下,你320G的内存是怎么搭起来的?台式机还是外接你们公司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