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的叠层设置疑问

楼主(2023-09-27):
为什么信号层Dielectric FillDielectric Constant这一栏必须要填?不然仿真就失败,提示叠层信息有问题,求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这里有个教程,你参考一下

网友A:
    那你填一下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填一下不就完事了

    我的意思为啥要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为啥要填

计算题缺少一个参数你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为啥要填

计算题缺少一个参数你怎么计算?

好吧,你们这些解释,我真是服了

网友C:
    PCB压合时,信号层也就是传输线的周围是有pp的,用Polar软件计算阻抗时,pp也会在铜层填充。仿真时根据实际情况也要在信号层填充介质,且写明介质的介电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压合时,信号层也就是传输线的周围是有pp的,用Polar软件计算阻抗时,pp也会在铜层填充。仿真时根据实际情况也要在信号层填充介质,且写明介质的介电常数。

    非常感谢,终于有人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