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由protel转AD格式带来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3-09-27):
    现有块板子,protel画的,转为AD格式后,发现过孔显示异常:明明规则里设置为直连,实际却是十字连接,只是间隙很小。QQ群里请教了高手,重新增加铺铜规则,原规则删除,搞定!

    显示不正常

    显示不正常

网友A:
    你还得看看器件封装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得看看器件封装有没有变化,

    封装及原理图都已用AD的库替代,目前只发现过孔接地连接有异样

网友B:
这个和规则有关系,默认的覆铜规则是全部的,添加Via覆铜规格,权限高于默认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规则有关系,默认的覆铜规则是全部的,添加Via覆铜规格,权限高于默认规则。

按照图中设置,默认通孔焊盘是直接连接

网友(点评):
那是你只做了1个规则,我上面不止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