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排针,双排针及其座子的PCB封装命名方式

楼主(2023-09-28):
图中1和2的PCB封装命名方式,换成双排的命名方式,
图2的贴装器件的PCB封装命名方式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单排用S(SINGLE)双排有D(DOUBLE)区分,图2用公M母F区分。

网友A:
    sip4-2_54-长宽高
dip4-2_54-长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p4-2_54-长宽高
    dip4-2_54-长宽高

贴装的咋区分呢,排针,排母咋区分呢

网友:
    单排针HDR-1X5P-254    双排针HDR-2X5P-254,单排母HDR-1X5Y-254,有针的为P,  纳口为Y,也可以M或F,,单排X1,几排X几。HEADER简称H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