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像这种有两个节点连接的网络,但是未连接到MCU,有办法让原理DRC检查出吗?

楼主(2023-10-04):
    如题,如图

网友:
    原理图库管脚是输入属性的,没接线,drc好像可以检查出来,记不清了 可能报警告。
    另外网络名称只有一个 或者管脚上接线了但没有网络名 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没有看到图,不过一般来讲,只要网络有两个节点,系统就认为网络是OK的,至于没有连接到MCU,系统是不会判断及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但是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