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DN阻抗的开路仿真和短路仿真有什么针对性和意义?

楼主(2023-10-06):
    电源完整性对于PDN阻抗的开路仿真和短路仿真各有什么意义?一般是使用开路还是短路仿真?

网友A:
    纵坐标为阻抗,横坐标为频率。
    通过PDN的物理意义,我们可以轻松看出:
    1. 该图要求频率从1KHz到1GHz之间,PDN阻抗要低于30mΩ以下。
    2. 实际PDN曲线在100MHz附近,大约300MHz以上时,PDN阻抗超标。其他频率范围,PDN满足要求。
    现在我们通过简单的电池灯泡模型,理解了PDN的作用,PDN的物理意义以及PDN曲线读图。
    在后续部分,我们将引入PCB供电模型,来重点讲解PDN的组成,让大家来理解,去耦电容、电源平面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为阻抗,横坐标为频率。通过PDN的物理意义,我们可以轻松看出:1. 该图要求频率从1KHz到1GHz之间,PD ...

    看您的这个图片好像是短路的仿真,一般VRM端的RLC参数厂家都不会提供,对于低频段怎么能看到很低的阻抗的呢?

网友:
    我觉得低频段 就只能定性分析一下,看个趋势。因为得不到VRM的准确信息

网友:
    感觉短路应该是环路仿真,开路单项仿真,我一直都是看短路仿真结果,反正按照教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