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仿真,PI仿真在pcb板级和芯片级的区别

楼主(2023-10-06):
想请教一下,SI仿真,PI仿真在pcb板级和芯片级上分别注重的哪些方面

网友:
前仿真

◆ 关键参数扫描,确定线宽、阻抗、线长等参数

◆ 仿真确定走线拓扑结构方案

◆ 静态时序计算

◆ 传输路径优化

后仿真

◆ 反射、串扰分析

◆ 综合时序仿真分析

◆ 多板联合系统仿真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点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芯片级-Die-基板-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