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有国产芯片可以兼容atsha204A的吗,最好是可直接替换的那种

楼主(2023-10-07):
想问下有国产芯片可以兼容atsha204A的吗,最好是可直接替换的那种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网友:
推荐一款LCSHA204,sop8封装可以直接用

网友A:
一般有什么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什么功能啊

加密呗,验证之类的。

网友:
密钥存储区用于安全存储密钥,OTP区用于存储用户固定信息,可以做认证等方案

网友:
LCSHA204是什么,是哪个行业用的芯片?

网友:
安全芯片,保护产品数据或者程序的,也可以称作加密芯片

网友:
现在环境复杂,不搞好加密肯定不行,比如这种认证类的 或者移植程序的都不错的

网友B:
为什么现在都用国产的了,是国外的供不上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现在都用国产的了,是国外的供不上货吗

居安思危呗,国产的通常不会收到政策影响,但国外的就不一样了

楼主:
LCSHA204这款,兼容怎么样好用吗啊

网友:
直接当原芯片使用就行,不需要考虑差异性,全兼容的嘛

网友A:
有什么场景可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场景可以用呢

物联网、耗材、防盗版都可以用,领域较多。

网友:
国产化是趋势,还得靠自己才能自立自强,否则就等着被限制吧

网友:
对了,这种加密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密钥验证身份,还有就是otp区域数据不能修改,保证数据

网友:
otp有什么具体用处,不能修改的话

网友:
只能写入一次,因此它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被用作生产标识、产品序列号或其他关键信息的存储

网友:
哦明白了,后面如果有替换可以考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