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阿里狗降版本cadence17.2版本降到16.6,提示失败

楼主(2023-10-07):
用阿里狗降版本cadence17.2版本降到16.6,提示失败,没有生成LOG,只提示失败,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多为封装问题,16版本不支持圆角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为封装问题,16版本不支持圆角焊盘

那我怎样能降版本呢

网友:
    需要我来帮我解决?

网友B(2023-11-06):
    如果文件本身没有问题,可以重新新建一个英文名字或者数字的文件夹,复制brd文件重新进行操作,文件夹放在浅一点的位置,不要放到太里面去了,命名也不要很长一串,桌面也可以,亲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文件本身没有问题,可以重新新建一个英文名字或者数字的文件夹,复制brd文件重新进行操作,文件夹放在 ...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加密文件搞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