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0-07):
    这种是什么芯片,什么封装?
丝印Q00 DGS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难呀,
    要用过这样芯片,同时还刚好用这种封装的人,

网友:
    这种要找抄板的才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呀,
    要用过这样芯片,同时还刚好用这种封装的人,

    这种封装您用过么,这个叫啥

网友B:
    封装有点像HSOP-6J

网友:
    中间两个引脚是为了提高散热的,所以一般都是较大电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有点像HSOP-6J

    对,就是这个,我自己也找到了,感谢